昆仑通态控制PLC

楼主(2020-07-07):
我想做一个按钮类似威纶通位状态开关,就是按下不会弹的那种,我用昆仑做了做了无数个总是回弹,无法保持,望昆仑通态师父指点一下,也许是小问题,但是我自己摸索了4天还是不会,希望好心人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可以将按钮按下功能设置成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按钮按下功能设置成取反

啥方法都设置了,和plc不通讯,开关正常,同步通讯按下去会不停返回,难道昆仑通态控制这种没办法吗老师😏 ,那手动自动切换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好资料,下来留着,谢谢啊。

用切换开关也会回弹,,,,

网友C:
把按1松0g改为取反就可以

网友D:
楼主你准备对哪个元件进行写操作?0区的元件不能写吧

楼主: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用W区搞定了,收下小弟的膝盖,谢谢老师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liangaoqu 真是好资料,下来留着,谢谢啊。     内容的回复:用切换开关也会回弹,,,,            ...



不是吧,转换也会回弹?

网友F:
置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一下欧姆龙的plc,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置1即可

是的,欧姆龙0.00输入,要用类似西门子m区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手自动转换开关,经常自复位,很是苦恼

网友H:
置一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手自动转换开关,经常自复位,很是苦恼

用辅助区,是的,自己摸索很辛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置一不就可以了吗

那是强制,不符合工作环境,就像触摸屏不能控制接近开关开启,而是读取接近开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置一不就可以了吗

不符合工作环境,就像触摸屏只能读取接近开关状态,而不是控制接近开关开启

网友I:
写一小段宏,用两个按钮,一个为0时显示,功能置1,另一个为1时显示,功能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