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磁铁断电去磁总有反向高电压出现

楼主(2020-07-08):
通过给直流电磁铁接反向电源让其去磁,并在电磁铁两端并联二极管和电阻串联的电路以减小反向电压,用延时接触器实现控制时序,但是在电表上总有反向电压存在,请问帮分析下反向电压可能来自哪里,怎样去除?以下是电路图纸,请指教

网友A:
延时时间短或电阻选大了,反电势还没放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短或电阻选大了,反电势还没放净。



这个情况也考虑过,也把电阻减小做过实验,但是出现反电动势的频率反而提高了,而且反电压的值反而变大了,而且该电路在实际用的时候通断的频率较高,现在就考虑是不是因为高频的通断导致电路其他的器件也产生了过电压,因为电路是用交流接触器分段直流,电路中还有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延时时间短或电阻选大了,反电势还没放净。】进行回复:        -------------------------------------...



延时调长还会有反电势?1分钟.....10分钟。不可能吧!

网友B(2020-08-24):
反电势还没放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