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CNC数控机床主轴的动平衡

楼主(2020-07-08):
我们通常所说的调试动平衡,实质上的作用就是为了减小振动。特别是机器在以高转速运行时,有时候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振动,而且还伴有刺耳的噪音。主轴会在短时间内发热,加工用的小直径刀具也很可能由于主轴振动的关系,在高速转动时意外的断刀,或者在零件表面产生让人无法接受的刀痕。

这种不平衡状态是由于旋转部件的质量中心线偏离旋转轴线所导致。

除了主轴本身,用户使用不符合动平衡标准的刀柄或者刀具,也可能是产生不平衡的原因。在使用小直径刀具加工时,由于线速度的关系,需要让主轴以高转速运行,才能正常的钻削或者铣削,使用不符合动平衡标准的刀柄会导致刀具磨损加快,影响加工效率。长时间以这种方式运行,会加速主轴轴承的磨损,增加机器的维护成本。

那么如何调试CNC数控机床主轴的动平衡呢?恒兴隆小编整理以下方法:

利用手感知振动,从而减小主轴振动的方法:

1. 在主轴上装上一把你能找到的动平衡最好的刀柄,让主轴以最高转速运行,并用手感知振动的大小。

2. 拆下主轴的保护壳

3. 松开主轴电机的紧固螺栓,并随后以750RPM 的转速运行主轴,让主轴也电机自行对齐,随后慢慢的拧紧螺栓,然后以特定的扭力完全拧紧。

4. 再次用手感知振动大小。如果振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请继续下一步。

5. 在导向释放环上为每个螺纹孔进行编号。

6. 用配套的紧定螺丝套件,从最短的螺丝开始,将这个螺丝依次拧到每个螺纹孔中(一定要拧到螺纹的底部),通过比较在最高转速时的振动状态,找出振动最小的那个螺纹孔。

7. 在找到的那个螺纹孔,尝试不同长度的紧定螺丝,通过比较振动的大小选择最合适的紧定螺丝。

8. 如果振动的问题得到解决,则将这个紧定螺丝卸下来,滴上润滑油之后再装回去(为了防锈)。

9. 装回主轴保护壳。

以上就是如何调试CNC数控机床主轴的动平衡分享,怎么样学会了没?恒兴隆电主轴-集结构紧凑、重量轻、惯性小、振动小、噪声低、响应快等优点,而且转速高、功率大等众多优势于一身,在数控机床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承接各种高速电主轴/主轴电机/高速电机的设计、制造以及国内外各种高速电主轴/主轴电机/高速电机/主轴头的维修、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