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避雷器与浪涌保护器的区别

楼主(2020-07-08):
避雷器和浪涌保护器二者作为电气设备中常用的原件都有防止过电压,特别是防止雷电过电压的功能,但两者在应用上还是有许多区别。今天就来介绍这两类产品的具体区别。

一、避雷器

1、避雷器

过电压限制器。当过电压出现时,避雷器两端子间的电压不超过规定定值,是电气设备免受过电压损坏;过电压作用后,又能使系统迅速恢复正常状态。

2、阀片

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片,在过电压时呈低电阻。从而限制避雷器上的电压,而在正常工频电压下呈高阻,能限制通过避雷器的电流。

3、避雷器的额定电压

是施加到避雷器端子间最大允许工频电压有效值,按照此电压所设计的避雷器能在所规定的动作负载实验中确定暂过电压下正确地工作他是表明避雷器运行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但它不等于系统额定电压。

4、避雷器的残压

放电电流通过避雷器时,其端子间的最大电压值。

5、雷电冲击电流

一种8/20波形的冲击电流。因设备调整的限制,视在伯谦时间的实测值为7~9us,波尾中值时间为18~20us。

6、操作冲击电流

视在波前时间大于30us而小于100us,波尾在半峰值时间紧似为视在波前时间2倍的冲击电流。

7、方波冲击电流

迅速上升最大值,在规定时间内大体保持恒定,然后迅速降到零值的冲击波。

8、陡波冲击电流

具有视在波前时间为1us的冲击电流。

9、冲击电流耐受能力(冲击电流迫流容量)

在规定的波形(方波、雷电和线路放电等)情况下,非线性电阻片耐受通过电流的能力,以电流的幅值和次数表示。

10、动作负载试验

用于确定避雷器在规定的条件下可靠重复动作的能力。模拟雷电过电压动作的实验称为雷电冲击动作负载试验。模拟操作过电压动作的实验成为操作冲击动作负载试验。

11、避雷器的保护范围

以避雷器到被保护设备之间倒显得最大允许长度,在该范围内被保护设备上的过电压不超过规定值。

12、避雷器的持续电流

在持续运行电压下流过避雷器的电流,以峰值或有效值表示。

13、避雷器的持续运行电压

在运行中允许持久地施加在避雷器端子上的工频电压有效值。

14、避雷器工频参考电压

在工频参考电流下测出的避雷器上的工频电压最大峰值除以2。

15、避雷器的直流参考电流

避雷器的支流参考电流是其伏安特性曲线拐点附近的某一电流值。改值与电阻片的材料及尺寸有关,其数值约为1~20mA。

16、非线性电阻片的压比

非线性电阻片的标称电流下的残压(峰值)与其参考电压(峰值)之比。

17、压力释放等级

避雷器耐受内部故障电流的能力。在规定短路电流下,具有压力释放装置避雷器的瓷陶不会发生爆炸(即爆炸时碎片不会飞出规定范围)。压力释放电流等级以工频电流有效值表示。

18、污秽耐受能力

避雷器的耐污秽性能主要与其整体结构,此套外表面的爬电距离和伞裙形状有关。此套表面的污秽,除了因其表面闪络外,还会引起沿电阻片电压分布不均。造成电阻片的局部过热并导致损坏,定期清扫和涂抹房屋涂料也可以提高避雷器的防污能力。

二、浪涌保护器和避雷器的区别

你知道避雷器与浪涌保护器的区别吗?

1、应用领域上讲可从电压等级来分。

避雷器的额定电压以﹤3kV到1000kV,低压0.28kV,0.5kV。

浪涌保护器的额定电压≦1.2kV、380、220~10V~5V。

2、保护对象不同

避雷器是保护电气设备的,而SPD浪涌保护器一般是保护二次信号回路或给电子仪器仪表等末端供电回路。

3、绝缘水平或耐压水平不同

电器设备和电子设备的耐压水平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过电压保护装置的残压应与保护对象的耐压水平匹配。

4、安装位置不同

避雷器一般安装在一次系统上,防止雷电波的直接侵入,保护架空线路及电器设备;而SPD浪涌保护器多安装于二次系统上,是在避雷器消除了雷电波的直接侵入后,或避雷器没有将雷电波消除干净时的补充措施;所以避雷器多安装在进线处;SPD多安装于末端出线或信号回路处。

5、通流容量不同

避雷器因为主要作用是防止雷电过电压,所以其相对通流容量较大;而对于电子设备,其绝缘水平远小于一般意义上的电器设备,故需要SPD对雷电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进行防护,但其通流容量一般不大。(SPD一般在末端,不会直接与架空线路连接,经过上一级的限流作用,雷电流已经被限制到较低值,这样通流容量不大的SPD完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通流值不重要,重要的是残压。)

6、浪涌保护器适用于低压供电系统的精细保护。

电源浪涌保护器由于终端设备离前级浪涌保护器距离较大,从而使得该线路上容易产生振荡过电压或感应到其他过电压。适用于终端设备的精细电源浪涌保护,与前级浪涌保护器配合使用,则保护效果更好。

7、材质不同

避雷器主材质多为氧化锌(金属氧化物变阻器中的一种),而浪涌保护器主材质根据抗浪涌等级、分级防护(IEC61312)的不同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设计上比普通防雷器精密得多。

8、从技术上来说,避雷器在响应时间、限压效果、综合防护效果、抗老化特性等方面都达不到浪涌保护器的水平。

9、其它绝缘水平、对参数的着眼点等也有较大差异。

三、从标称放电电流上讲

避雷器指标放电电流In从1.5kV、2.5kV、5kV、10kV、20kV。8/20us的标称雷电流,浪涌保护器标称放电电流从5kA、10kA、0.5kA、20kA、30、20、120kV。

四、试验标准和要求上讲,区别很大

避雷器由于接于电气一次系统上,要有足够的外绝缘性能,外观尺寸比较大,而浪涌保护器由于接于低压,尺寸制作的可以很小例如从外观体积上讲,避雷器主要以硅橡胶、陶瓷、铁罐为主,体积大,重量重浪涌保护器以硅胶少量、环氧包、塑料外壳、金属与陶瓷、金属与塑料。

五、使用场所

避雷器主要用在电站、线路、配电站、发电,电容器,电机、变压电器、中性点、炼钢铁、铁路。浪涌保护器主要用在低压配电、柜、低压电器、通信、信号、机站、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