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神做过三菱PLC用modbus控制多台松下伺服

楼主(2020-07-08):
看到松下的伺服驱动有modbus通讯接口可以接plc来定位

我在想 plc用modbus控制多台松下伺服时的响应性能怎么样

同一时刻只能给一台伺服发定位命令 是不是意味着 我这几台伺服 就不能同时启动了 他们之间的运行需要有时间间隔,间隔时间会不会很长?

网友A:
一般伺服串行MODBUS还是只建议拿来做数据设定和状态查询,高响应要求的动作执行还是用数字IO或者更快的通讯总线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