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松下FP-XH的PLC,麻烦大神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08):
image.png为什么我在触摸屏点正转或者反转PLC就会报警,显示运算错误,为什么结果是18,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CH0的脉冲参数有没有设置?

楼主:
"undefined" 的回复,发表在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大佬是什么设置,我现在PLC已经不在报警,但是还是和图片一样设置速度,马达就是不动

网友B:
18是H12   你的数据寄存器用错了   DT4015

网友C:
数据表设置

网友D:
DT4105改为DT4104

网友E:
用向导吧

网友F(2020-12-15):
看不懂,哎

网友G:
西门子 台达 三菱 OMRON PLC 威纶触摸屏jie mi 支持上门 LHJ6258

网友H(2022-01-22):
菜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