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固件版本怎么选择

楼主(2020-07-09):
KUKA固件版本是不是系统版本号啊,为什么8.3.后面的数字可以随便改都可以,如31我改成41也行,如果说8.3是版本号,后面数字代表什么意思,求解答,怎么去选择啊

网友A:
你看你机器人系统说明版本,比如KSS8.x.x。WoV项目要跟实际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机器人系统说明版本,比如KSS8.x.x。WoV项目要跟实际匹配...



就是说得有相同版本的系统镜像才能更改版本固件,WV虽然选择了更改8.3.33,却无法下载进8.3.31的系统,如需要8.3.31更改为8.3.33,必须重刷8.3.33的系统,是这个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