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的引脚定义

楼主(2020-07-09):
  USB接口有三种不同外观的接口,即Type-A、Type-B、 Type-c,Type-C拥有比Tpe-A及Type-B均小得多的体积,是最新的USB接口外形标准。另外,Type-C是一种既可以应用于PC(主设备)又可以应用于外部设备(从设备,如手机)的接口类型,这是划时代的。

  引脚定义:

  要理解Tpe-C的原理,首先要了料他的PN即定义,Type-C口有4对TX/RX分线,2对USBD+/D-,一对SBU.2个CC,另外还有4个VBUS和4个地线。

  当然,如果接收端只需要DP信号,不需要USB 3.1信号,那DP可以利用全部4对TX/RX差分线做输出,从而实现最多4lanes的DP输出,提供高达32.4Gbps的总输出带宽(每条lane可以输出8.IGbps),轻松实现5Kx3K60辅视频,甚至最高可达8K×4K 60帧视频(4:2:0数据),这种模式就是DPonly模式。另外为了兼容USB2.0,Type-C还保留了USBD+/D-信号供USB 2.0设备使用,所以只需改用Type-C的接口,USB2.0甚至USB 1.0设备也可以支持正反面插入。值得一提的是,使用USBD+/D-跟上面的DP only 模式配合,可以实现DP+USB2.0模式。DP占用4对TX/RX差分线,USB仅使用D+/D-。常情况下,USB2.0差分信号只会连接其中一边,因USB Type-C Plug无B6、B7。USB3.1只用到2对TX/RX差分线作为数据线,正插时连接TX1/RX1,反插时连接TX2/RX2.可以看到任意情况下,都会有2对差分线是没有被使用的,DP交替模式就是把DP信号加载到这2对“多余”的差分线上,从而实现USB 3.1+DP同时工作。

  Type-C还提供了2条CC线和2条SBU线。CC线主要用于Power Delivery 模块(下简称PD)的通讯,CC线首先是用来判断设备插入的方向:正插成反插,如果是正插,主机使用CC1来和设备通讯,反插使用CC2,可以看到CC使用的是单线协议.SBU线在DP功能开启时,化身为DP协议中的AUX_P/AUX_N差分线(它的极性是可以根据正反插方向修改的),负责传输设备的DPCD,EDID等关键信息。

      相关推荐:板对板连接器

网友A:
儿子问老爸:“爸爸,我们街上的路怎么老是挖了又铺,铺好了又挖。路边的花木好好的为什么挖了又栽,栽了又挖”?

老爸想了一会儿说:“你去把冰箱里的那块肥肉拿出来”。儿子听话把肉从冰箱里拿出来。

老爸又说:“你把肉再放回冰箱去”。儿子听话就放了回去,连续几次……儿子不解。

老爸问儿子:“看看你手上有什么”?

儿子看了下手说:“有油水!”

 ----2018年度最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