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I是什么?可以检测出电路板的哪些缺点?

楼主(2020-07-10):
AOI是什么?可以检测出电路板的哪些缺点?

AOI就是自动光学辨识系统,是英文(Auto Optical Inspection)的缩写,国内叫做自动光学检测仪,现在已经普遍应用在电子业的电路板组装生产线的外观检查并取代以往的人工目检。

AOI自动光学检测设备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影像技术来比对待测物与标准影像是否有过大的差异来判断待测物有否符合标准,所以AOI的好坏基本上也取决于其对影像的解析度、成像能力与影像辨析技术

可以检测出电路板的哪些缺点? 下面带你了解

缺件

偏斜

墓碑

另外,由于光学检查受制于光线、角度、解析度..等因素条件,所以下列这些缺点只有在某些条件之下才可以检查出来,但比较难以达到百分百的检出率

如果是形状不一样的错件,或是表面有不同印刷的零件,AOI应该也可以检查出来。但如果外观没有明显不同,也没有表面印刷,比如说0402尺寸以下的电阻及电容,这些就很难利用AOI来检出。这点也必须取决于零件本身有否标示零件极性的符号,或是外观形状的差异才可以执行。

严重的脚翘可以经由光线反射的明暗不同的判断出来,但轻微脚翘可以就有些困难。严重的脚变形也可以很容易的使用AOI来检测,轻微的脚翘则闭需要是情况而定,这通常取决于参数调整的严格与否,更取决于工程师或操作员的经验值。

锡桥
一般来说锡桥很容易检查得出来,但如果是藏在零件底下的锡桥就无法度了。像有些连接器(connector)的锡桥都发生在元件本体的底部,这时候使用AOI就没有办法检测出来。

少锡

锡量严重不足时当然可以使用AOI轻易的判断,但是锡膏量印刷的多寡总会有些误差,这时候就需要收集一定数量的产品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