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0-07-10):
触摸屏的两个485口,能不能一个接PLC,另外一个接通讯仪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触摸屏。但是MCGS的触摸屏是可以走两个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触摸屏。但是MCGS的触摸屏是可以走两个的的...



显控SK系列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