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涡街流量计类型有什么

楼主(2020-07-10):
蒸汽涡街流量计原名是叫:涡街流量计,其实有很多人都理解错了,所谓“蒸汽”只是用来测量的一种介质而已,所以才叫蒸汽涡街流量计。被广泛应用于各大行业的蒸汽、液体和气体的流量计量。其实他也分为很多类型,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下蒸汽涡街流量计的类型,大家洗耳恭听!

UHLUGB系列涡街流量计是一种采用压电晶体作为检测元件,是上海有恒测控主打产品之一。其输出与流量成正比的标准信号的流量仪表。该仪表可以直接与仪表系统配套,也可以与计算机及集散系统配套使用,对不同介质的流量参数进行测量。该仪表根据流体涡街的检测原理,其检测涡街的压电晶体不与介质接触,仪表具有结构简单、通用性好和稳定性高的特点。

1、技术参数:

环境温度: (-40~55)℃ ;

相对湿度:(5~90)% ;

大气压力:(86—106)Kpa

公称通径:(15~1500)mm(大于200mm为插入式结构);

测量介质:液体、气体、蒸汽;

公称压力:1.6Mpa   2.5Mpa   4.0Mpa

介质温度: (-40~+350)℃;

精度等级:0.5级,1.0级1.5级,2.5级;

线性度:≤±1.5%;

重复性:≤0.5%,≤1.0% ;

输出信号:电压脉冲;(4~20)mA DC(两线制);

供电电源:电压脉冲   12V DC或24V DC;

电流型     24V DC

智能电流型     24V DC

智能电池型     3.6V DC

负载电阻:最大负载电阻不超过350Ω。

本体材质:304不锈钢

连接方式:(15~300)mm   法兰卡装式结构;

  (200~1500)mm   为插入式结构;

保护等级:IP65,  IP67 ;

电缆接口:PG10

防爆类型:本安型; 隔爆型

防爆标志:iaⅡCT6; dIIBT4

.海有恒测控LUGB温压补偿智能型涡街流量传感器是以全新的设计理念,将温度、压力、流量信号集于一体,通过智能数字处理器将三种信号混合处理后输出一个补偿后的标准流量,从而实现了对气体、蒸汽的温压补偿功能。由于采用了智能一体化的设计理念,因此,LUGB温压补偿智能型涡街具有结构紧凑、安装使用维护方便的特点。

技术参数

测量介质 :气体、水、饱和蒸汽、过热蒸汽、天然气

公称口径:DN25 — DN500

介质温度 :- 40℃—+150℃ ; -40℃—+280℃ ; -40℃—+350℃ ; -40℃—+420℃(需选配传感头不断流拆装型)

精度等级 :1.5级、1.0级(首选) 、0.5级、0.2级

涡街可测流量范围 :

液体:0.4 m/s —10 m/s

气体、蒸汽:4m/s -- 70 m/s

放大器选择 :温压补偿一体化智能数字显示型放大器(工况脉冲、标况脉冲、标况三线电流或RS485信号输出);

防爆等级 :本安防爆型ExiaⅡCT4

隔爆型ExdⅡCT6

防护等级 :IP54、IP65

表体材质 :1Cr18Ni9Ti

网友A:
定制数字量采集输出控制板,模拟量采集输出控制板,远程监控控制板,温湿度。液位,水质,环境质量检测,物联网WIFI/4G网关及采集控制模块,无线组网监控报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