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模拟输入板的选择

楼主(2020-07-11):
变压器高压线圈温度传感,低压线圈温度传感,油箱油温传感三路4-20毫安电流量进入PLC,应该是选用PLC-1756 IF8I,可没在意选了1756 IF16,想请问大家用IF16是否也可以?看说明文档是几路电流接入IF16,但另一端跳线接在一起了,而IF8I输入是彼此独立的。不清楚在这三路独立电流量进PLC的情况下,是否IF16一定不能用?我的理解是这些输入相当于电流源,彼此之间没有不同电压或者电位的不同,想将错就错,三路电流接入IF16,另一端彼此跳接,像文档上那样接,不知可否?谢谢大家

网友A:
完全可以用IF16来实现

IF16分单端输入16通道,和差分输入8通道两种方式。

找手册看一下接线,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