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56-IF8/16和IF8I

楼主(2020-07-11):
请问大家AB 1756-IF8或者IF16一般用于什么情况?

IF8I是8路彼此隔离的模拟输入板,IF8/IF6是8路/16路彼此不隔离的输入板,所有输入都有个公共接点iRTN-x跳接到RTN点。一般模拟输入都是不同传感器来的4-20mA电流量,那应该用彼此隔离的IF8I,似乎IF8或者IF16没啥用处啊?

新手,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么说吧

4-20mA虽然来自不同的仪表设备,量它就是一对线,一正、一负

负端是没有电位的,进入模板以后负端都是“零电位”

那么iRTN-x跳接到RTN点"  都是零电位呀,所以可以跳到一起。也必需跳到一起保证零电位。

那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输入仪表的COM端不可以接到一起,这个时候你就需要IF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