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CS510变频器使用漏电开关的问题

楼主(2020-07-11):
ACS510变频器供电使用漏电开关的对策

在510变频器说明书上没有明确说明不可以使用漏电开关,但是看了好多资料是这样说的

一般情况,变频器都不会接到漏电保护开关下面,而且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几乎都不会出现变频器上装接漏电保护开关的情况。

假如遇到必须漏电开关,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通过调节漏电开关的漏电调节旋钮调节到最大,减小跳闸机率

 2    去掉变频器EM1和EM3端子

大家看看可行吗?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A:
就此问题,欢迎大家讨论,小编追加福利:

有效参与用户均奖励20积分

网友B:
公司是做二次供水的,变频器就是ACS510,也遇到过前面接漏电开关跳闸的,用的就是第二种方法,实测可行,这两个端子拆了之后就不会跳闸了

网友C:
在供热机组上确实遇到过这种部题,最后更换掉了漏电为空开。

网友D:
变频器只要接地正常的话用空开就行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只要接地正常的话用空开就行了吧



有的是甲方要求必须加漏保

网友E:
这个用普通空开就可以吧,变频器本身就有自我保护功能!

网友F:
非要加的话有专门的变频器漏电保护器,再不就调大漏电保护电流范围,避免跳闸

网友G:
两个端子拆了之后恢复正常

网友H:
这是一个不符合供配电标准的做法,错误使用剩余电流保护(RCD)。

RCD只用于手持电器、潮湿环境电器和移动电源。现在最常见的是住宅的插座回路要安装RCD,照明回路不安装RCD。

RCD不是可靠、有效的触电保护,触电保护要依靠接零保护实现,RCD只能算后备。

如变频器这样有三次谐波存在的用电器,更不适合使用RCD。如果因此破坏接零保护系统,触电危险就更大了。

如果想你的设备安全、可靠运行,一定把接零保护做好,请拆掉供配电装置中的漏电保护器吧!

注意!是接零保护,不是接地保护。既所有导体要可靠的与零线连接,标准术语说是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与零线连接。

网友:
版主讲解的很清楚了 “RCD不是可靠、有效的触电保护,触电保护要依靠接零保护实现,RCD只能算后备”。

有点困难的是,工作中很多老旧厂房三相四线制,接地和工作零线根本不区分, 一般从事维护的电工只能把“裸露外壳等带电部分”用PE连接到零线排上。

网友I:
跟ACS510变频器没有必然联系  常规变频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J:
我也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  我把版主说的内容回复给他们了 结果没有用啊  硬着头皮上的  结果没有跳  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