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数值不稳定
寳貝説:-O瀦~(@^_^@)~

楼主(2020-07-11):
库伯勒编码器通电后脉冲数值有跳动是什么原因?请工控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接收到的编码器数值不经过滤波处理,都是跳动的

网友B:
编码器分辨率 高的话,偶尔有数据抖动是正常了,不应过大!如果抖动的值很大就有问题了

楼主用的时增量编码器吧?

也有可能编码器供电,或电缆受到强电磁干扰了,屏蔽电缆做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