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smartmodbus通讯程序

楼主(2020-07-11):
求助: S7200SMART PLC  MODBUS RTU 通讯  库  只能写入是这两的01 10 1F A5 00 02 04 00 00 FF 00 F4 28 ,一个数是这样01 06 1F A5 00 00 9E 3D 需要写入的报文如下:01 10 1F A5 00 01 02 FF 00 11 94(这个是仪表厂家软件测试的报文)

怎么写出这样的报文 。。。。库文件写不出这样的报文的。。1个数写入是  01 06   两个数以上才是01 10,,,但是两个数写出来的数据长度不对     。

楼主:
求助:自由口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能达到怎么写程序?通讯的数据很多很多的。其他类PLC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有知道的麻烦回复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 S7200SMART PLC  MODBUS RTU 通讯  库  只能写入是这两的01 10 1F A5 00 02 04 00 00 FF 00 F4 2...

这个库就封装估计就如此了,当写单路保持寄存器时不能选择06功能码还是10功能码,当然Modbus一般规定也是写单路保持寄存器时默认为06功能码、写多路保持寄存器则为10功能码。
库满足不了要求,则可以使用自由口通信来实现,你可以自己尝试编写,实在不行可以私信联系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自由口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能达到怎么写程序?通讯的数据很多很多的。其他类PLC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有知道的麻烦回复下  谢谢!            ...

大多PLC封装好的Modbus,基本都是写单路保持寄存器用06功能码、写多路用10功能码,不排除欧姆龙CP1系列PLC使用Modbus简易主站时,可以在写单路保持寄存器时由自己指定功能码为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 S7200SMART PLC  MODBUS RTU 通讯  库  只能写入是这两的01 10 1F A5 00 02 04 00 00 FF 00 F4 2...

其实,出现这个问题,也不怪PLC,只能说明开发仪表厂家的研发人员对Modbus程序研究的不够透彻,如果写单路保持寄存器,06和10功能码都支持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挥手斩风"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求助: S7200SMART PLC  MODBUS RTU 通讯  库  只能写入是这两的01 10 ...



谢谢!自由口搞了会,,,整不太明白,,,有没有实际的应用实例程序给看看啊。。。我在网上找了一下,照抄都不能跟串口调试助手通讯,,,头大。。。。

楼主(2020-10-26):
求助:最近在学习三菱FX5U多轴控,脉冲控制和以太网控制,求实例程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