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PLC做从站modbus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2020-07-11):
西门子smart200PLC做从站,主站上位机为DCS,需要读取数据,比如风机运行状态是I0.0,水泵运行状态是I0.1,温度VW0,频率反馈VW2等等,还需要把IO点转换V区吗?怎么对应40001,MODBUS点表怎么排列,图上HoldStart首地址VB1000开始的 40001对应程序V区哪一个  有点迷惑

网友A:
西门子smart200PLC做从站,主站上位机为DCS,需要读取数据,比如风机运行状态是I0.0,水泵运行状态是I0.1,温度VW0,频率反馈VW2等等,还需要把IO点转换V区吗?怎么对应40001,MODBUS点表怎么排列,图上HoldStart首地址VB1000开始的 40001对应程序V区哪一个  有点迷惑
==========================================
I0.0、I0.1对应的是1区,离散输入,寄存器编号依次为10001、10002,对应实际地址为16进制0000、0001,使用Modbus之02功能码进行读取;
VW0、VW2是温度和频率反馈,根据你从站程序设置,则需要把VW0和VW2分别送入到VW1000和VW1002,则这两个寄存器编号为40001、40002,对应实际地址为16进制0000、0001,使用Modbus之03功能码进行读取;
如果你想一次性读取,则可以考虑把I0.0和I0.1状态映射到VW1004中,这样可以使用Modbus之03功能码一次性读完这4个变量。

网友B:
一楼说的非常对啊  来晚了来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smart200PLC做从站,主站上位机为DCS,需要读取数据,比如风机运行状态是I0.0,水泵运行状态是I0.1,温度VW0,频率反馈VW2等等,还需要把IO...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想把I0.0、I0.1和模拟量都用400001一次性读取,把I0.0、I0.1

映射到V区 如I0.0、I0.1映射到V1001.0,1001.1其实就是对应的40001.0,40001.1    温度VW0,频率反馈VW2对应40002,40003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                西门子smart200PLC做从站,主站上位机为DCS,需要读取数据,比如风机运行状态是I0.0,水泵运行状...

正确,理解正确。有问题再来跟帖交流。

网友C(2020-09-22):
楼说的非常对啊  来晚了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