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何用软件修改通讯站号

楼主(2020-07-12):
由于原来的程序丢了,厂家给新的程序,但是新程序导致触摸屏也得换新程序,上位机是一台串口服务器,服务器分配的地址是4,但是新程序默认站号1,com1是232口,com2是485口,现在触摸屏里怎么修改站号也不行,plc默认就是修改不了,用电脑软件也是无从下手,用的wf,辅助通讯格式选了,站号还是1。plc是dvp 40eh 到底该用什么软件修改呢还是要修改程序,问厂家厂家也不说直说寄回去这么远我寄回去不划算,用ispfol强制使d1121为4,然后查看端口站号都为4,唯一不同的是停止位一个成了1一个成了2。难道两个端口不能分别设置通讯地址吗,通讯地址到底怎么设置呢?求帮助啊

网友A:
最好让厂家上门解决,自己解决坑很多,爬出一个又跳进另一个

网友B:
台达这款PLC不论COM1(RS232)还是COM2(RS485),他的出厂默认站号是1,站号保存在D1121中。

通讯参数COM1(RS232)、COM2(RS485)分别保存在D1036和D1120中,具体你找台达使用手册,将这些参数弄明白就OK了。

网友C(2020-09-21):
这个要看程序配置的,看好配置改下程序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