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导出数据出现“出现一个内部错误”

楼主(2020-07-12):
各位大侠朋友好,小弟初学Eplan,现遇到一个棘手问题,研究好久未能解决,希望各位前辈能帮忙指导一二,感激不尽!

系统为Win 10专业版,Eplan P8 V2.7 ,Office 2010。

不选择模板的时候可以批量生成页,但是只要选择“模板”了,无论是批量页还是其它的都报“出现一个内部错误”

网友A:
你这个情况我没有遇到过,看看一下我的模板是是否有问题,。如有问题请跟帖

网友A:
导出的EXCE的表格

这个我还没来得及做。我没有出现内部错误

这个是做部件汇总的参数相关内容

网友B:
<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使用过程中少了很多插件支持,能简单用一下就得了,不要奢求太多功能能使用,只要能正常画图,别的工作或许要自己辛苦点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我没有遇到过,看看一下我的模板是是否有问题,。如有问题请跟帖            ...



按照你的模板自己做了一个,然后导出数据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要选择系统自带的模板就是不行。

(win 7系统下导出没问题,win 10系统下导出会报错)

选择了以下模板,批量导出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                你这个情况我没有遇到过,看看一下我的模板是是否有问题,。如有问题请跟帖 ...



估计你的软件的模板有问题,要不安装2.7版本试试看呗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我之前可以正常导入导出数据,突然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只要选择了模板就不可以导出,不选择模板可以导出但是导入的时候还是会说出现一个内部错误。

系统消息说是:

模块 MacrosLog 中带有参数 /dialogname:XMDlgPXFExport /bshowerrordialog:1 /configschemespath:USER.MacrosGui.PXF.Export.Schemes /configdialogname:XMDlgPXFExportCfg /startsettingspath:USER.MacrosGui.PXF.Export.Start /dialogid:0 /dialogmodified:1 /completeproject:0 /destination:C:\Users\电脑\Desktop\1.xlsm /dialogmodalresult:1 /_cmdline:XMExportFunctionAction 的操作 XMExportFunctionAction 失败。
出现一个内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