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仪DTC1000

楼主(2020-07-12):
有一台设备,PLC,HMI,温控仪DTC1000,都是台达的。查看了HMI和PLC里面的程序,都不明白是如何把温控仪DTC1000的PV值是送到HMI还是PLC的?又如何把设定值SV送到温控仪DTC1000里面的。

网友A:
根据您画的示意图,应该就是HMI读取PV值,然后再写入到PLC某个寄存器中,如果要使用PLC某个寄存器的值作为SV,那就是HMI读PLC这个寄存器的值,然后再写入到温控仪中。

网友B:
走485可以送到HMI或者PLC都是可以的,不影响使用,如果你想知道是否是直接送到HMI,将PLC置于STOP模式,如何此时还是能正常读书,那就说明是触摸屏直接读取的,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您画的示意图,应该就是HMI读取PV值,然后再写入到PLC某个寄存器中,如果要使用PLC某个寄存器的值作为SV,那就是HMI读PLC这个寄存器的值,然后再写入到温...



感谢你的回答。我看了HMI上的温度设定值SV,是写入到PLC的D420,然后PV值是读取PLC的D300。

但是我在PLC的程序里面(程序很短,才130步)。看不到读写指令读写数据。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485可以送到HMI或者PLC都是可以的,不影响使用,如果你想知道是否是直接送到HMI,将PLC置于STOP模式,如何此时还是能正常读书,那就说明是触摸屏直接读取的...



感谢你的回答,我试试看。假如说直接读取到PLC的,应该是使用读写指令的吧

网友C:
都是台大的  打他们售后热线  一问就清楚了  他们可能还会有更好的方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                根据您画的示意图,应该就是HMI读取PV值,然后再写入到PLC某个寄存器中...

因为是HMI对仪表进行读写操作啊

然后HMI和PLC通信是使用的PLC自有协议,所以PLC里不需要或者说可能就没有你理解的通信读写指令。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回复。目前能力不足,原因尚在查找之中。。。。

网友D(2020-10-17):
看触摸屏地址的设置数值是写到PLC里的。

要查看PLC里对应地址的处理。

一般这样的应用是通过PLC和温控器通讯来发送目标值和读取反馈值。

触摸屏显示PLC内对应数据的地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