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电源可以和plc使用同一个电源吗?

楼主(2020-07-12):
为了减少模拟量的干扰,模拟量的线和动力线分开走。那模拟量的电源和plc以及电机可以使用同一个电源吗

网友A:
肯定分开

网友B:
工程上,电源都是分开的,不说别的,日后生产维修时,要是现场短路或接地,CPU就停了

网友C:
一机一闸  一机一闸

网友D:
PLC及模块电源建议采用隔离电源,同时模拟量信号采用信号隔离以及接地措施。

网友E:
加装变送器。

网友F:
PLC一般使用UPS电源,电机采用变压器来的电,PLC一般用自己带的隔离电源,模拟量一般使用单独的开关电源。

网友G:
控制线用380变220V,或者UPS

模拟量屏蔽线接好,加隔离栅也行

网友H:
视情况而定,如果你模拟量的电源是220v的那就和plc以及电机的分开,如果是24v的可以用24v电源的输出,但是最好加保险丝,一个模拟量一个保险丝,用来防止模拟量串入220v或者380v的电,损坏24v电源,以及维修方便。

网友I:
电机也应该要独立出来吧

网友J:
肯定要一个电源呀,24v的还要分两个电源,不可靠。

网友K:
郁闷。有这么赚积分的吗?等赚够了积分请版主吃饭。

网友L(2020-08-24):
1、模拟量电源和PLC电源基本都是直流24V,而电机电源常用的380V和220V,所以你这个问题两者不同冲突,需要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你就可以正常使用,建议模拟量电源和PLC用单独的微型断路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