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六轴做工具坐标程序。

楼主(2020-07-13):
求助!求助!

就是通过程序 和 移动机器人  做出工具坐标。而不是通过示教器4点法等去做。

网友A:
应该有工具坐标指令,修改坐标系原点,或者建坐标系的

网友B:
工具坐标用四点法来做,就是说不同的姿态,记四个点,从而计算出工具坐标

网友C:
你的仿真软件能用吗

网友C:
QQ图片20200803081609.png创建系统时出现这个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D(2020-11-20):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D: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

网友E(2022-05-29):
这位老兄,后面有没有找到什么方法的??据我个人的知识是没有,这个末端点相对于六轴法兰中心的位置是用到了超定方程来解出来的,没有这四个点组成不了方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