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通讯

楼主(2020-07-13):
MODBUS 如何分别提取高低字里的值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说问题所在啊

楼主:
就是把一个字里的高字节和低字节里的值分别提取出来然后再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把一个字里的高字节和低字节里的值分别提取出来然后再触摸屏上显示            ...



MODBUS通讯支持数据以字或者字节为单位,以字为单位时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触摸屏数值显示时,可以选择显示1个字,1个双字,或者1个字节。找到MODBUS数据位的地址,在触摸屏上选择所要显示的字节进行数值显示既可以了。

网友C:
举个例子,假如值放在了D100里面。

  1. MOV D100 K4M0.

  2. MOV K2M0 D102

  3. MOV K2M2 D104

这样就会把D100里面的高八位放到了D104里。低八位放到了D102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把一个字里的高字节和低字节里的值分别提取出来然后再触摸屏上显示            ...

那你现在是触摸屏直接和一个设备进行Modbus通信了?这种方式触摸屏应该有相应的函数进行拆分

还是说PLC先和这个设备通信,然后要把某个寄存器高低8位拆分后,再显示到触摸屏上?这种方式使用PLC指令就可以拆分了,具体PLC方法很多的。

网友D:
有点触摸屏的可以高低子节交换,省略在PLC做,一切在触摸屏及上位机做到的,为啥要在PLC指令,,,吗,

网友E:
好像要用 同或  异或  指令 的  我也记不清楚了

网友F:
像威纶通触摸屏,本身带这个协议,直接就可以显示高低字节,只要地址写对就好了,一般触摸屏说明书里有介绍的,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G(2020-08-18):
整数int40001,40002

浮点40001,40003

plc给你的是什么数据,需要转换用啊,正常直接去地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