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端子排手动放置问题

楼主(2020-07-13):
端子排手动放置,为什么这份图纸的端子排,一列放不下的端子排不能另放一列接着前面的序号?一个端子排有60个端子,一列只能放25个,另起一列从第26个端子开始放。我的另一份图纸却可以这样做,38个端子排,一列放了25个,另一列接着从第26个开始放了其余的13个,手动放置操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图是从那份图复制过来更改的,所以不解,请教EPLAN大神,

网友A:
麻烦截屏试试看,这样可以手动放置的。编辑 在

在端子导航器里去拖拽及编辑即可 ,要学会使用导航器

网友B(2020-10-02):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