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接线问题

楼主(2020-07-13):
截图20200713162024.png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可控硅怎么接线的,各个引脚是啥意思。

网友A:
二个晶闸管串联模块。3阳极、2阴极、1二个硅的连接点。5、6分别是二个硅的控制极,4、7是硅的阴极,便于与控制信号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晶闸管串联模块。3阳极、2阴极、1二个硅的连接点。5、6分别是二个硅的控制极,4、7是硅的阴极,便于与控制信号接线。...



请问如果配合温控器和加热管,是1脚接温控器输出吗,几号脚接220的加热管呢,2,3脚是AC220V还是DC24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二个晶闸管串联模块。3阳极、2阴极、1二个硅的连接点。5、6分别是二个硅的控制极,4、7是硅的阴极,便于与控制信号接线。...】进行回复:  ...



交流负载应用要采用二个SCR反并联,二个SCR要分别触发而且要绝缘,很麻烦,过去没有双硅模块只能那么应用,现在有现成的双硅模块,只一个触发就行,使用多方便。

鉴于你对SCR缺乏了解,建议采用固态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