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个设备选择m个开启

楼主(2020-07-13):
假设有1 2 3 4 5 6 7........n台设备,可以选择开启m台

m=3    则默认开123,1故障则自动选择234,2故障自动选择134,13故障开245(如果45故障则开267)......依次类推

有比较好的思路推荐吗

网友A:
循环,将没有故障的给数组送入1,有故障的送入0,然后判断厘米的值来启动就可以。

例如DB1.DBW0代表1号设备,DBW2代表2号设备,只要后续判断其中的值就可以了。

和计算电机时间,最短的启动这种探讨了好多年的问题思路一样。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写的例子,不知道怎么被网站吞了



帖子没了  最近好多帖子莫名40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梦雨天涯"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看我写的例子,不知道怎么被网站吞了】进行回复:        ---------------------------------------...



是改版后帖子的链接有问题,我们再修复,造成的不便,请谅解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我写的例子,不知道怎么被网站吞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5/829677/829677_1.shtml

正常了

网友D:
循环+字逻辑与+移位。无故障的用1标识,故障用0标识,字逻辑结果做判断:大于0,计数器加1.直到计数值于你的N相同时停止循环。

GOOD LUCK

楼主:
理出一个比较简单的思路

比如有1 2 3---100个,第一次1个开启,选择2为起始      当2故障,判断3是否满足,满足开启3/不满足判断4,依次类推;    第二次3个,选择2  5  8为起始    当2故障判断3是否满足,当5故障判断6,当8故障判断9(2的判断循环不跳过5和8,已经开启视为不满足循环开启条件)

即使开启3  51   99,仍向对应下一级判断,3-4   51-52   99-100

网友E(2020-11-11):
有几台设备就在“判断启动设备”段落接着往下加。这是比较笨的方法,当有多台设备时程序量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