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创建导轨问题

楼主(2020-07-13):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创建这种带开孔的导轨部件?

网友A:
这个在威图的部件库就有的,不需要创建这些,还有就是通过网站下载这个3D模型,自己定义安装面基基准面和排列样式点就可以了

TraceParts 3D零部件库
www.traceparts.com

网友A:
如果真的想创建这些可以通过sold work的软件来,或者CAD等等,我个人建议不需,我们只是电气图纸绘制就行了,,没有必要都要去学,因为我们还得编程 调试  绘制 那有时间,除非你专业的绘图人员,不参与调试 编程 安装,,等等,你可以去学机械方面的软件试试呗,这些

网友B:
2313150    不是现成的导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威图的部件库就有的,不需要创建这些,还有就是通过网站下载这个3D模型,自己定义安装面基基准面和排列样式点就可以了TraceParts 3D零部件库www.traceparts.com...



郭老师说的这些,对建立电器件流程没毛病,但是我在想就是能不能将问题中的这种镂空的安装导轨,直接建立一个部件,想要建立的就是已经开好孔的安装导轨,而不是下图没有开孔的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13150    不是现成的导轨吗



2313150,没毛病,但是我想能不能建立一个已经开好孔的导轨,不知道各位老师做的过程中有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想创建这些可以通过sold work的软件来,或者CAD等等,我个人建议不需,我们只是电气图纸绘制就行了,,没有必要都要去学,因为我们还得编程 调试  绘制 那有时间,除非你专业的绘图人员,不...



赞同郭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想创建这些可以通过sold work的软件来,或者CAD等等,我个人建议不需,我们只是电气图纸绘制就行了,,没有必要都要去学,因为我们还得编程 调试  绘制 那有时间,除非你专业的绘图人员,不...

网友D:
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有价值的地方吧

网友E:
现成的不好吗??  非要像你说的那样  就在画3d的软件里面把导轨画好 然后 导入然后再定义放置区域  最后 自己建个部件 要用的时候调出来

网友E:
我一般都是把东西布出来看看我那个安装板  能不能放的下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