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科普旋转接头有不同通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14):
旋转接头选型时如果按通道选型你知道怎么选吗?首先我们要知道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介质流向和旋转接头的作用。根据旋转接头按照流经设备回路数量通常可以分为:单通、双通、多通路

单通式:指介质只按一个方向流过旋转接头,一般从设备的一端旋转接头流入,从设备另一端的旋转接头流出;或者介质喷在设备需要冷却的位置,如机床主轴旋转接头。(仅有一个通路,具有将介质引入或输出功能的旋转接头)(如下图所示)

 双通式:指介质从同一个旋转接头流入、流出,双通式旋转接头都与虹吸器(内管)相配套使用旋转接头有二个通路,具有同时将介质引入和输出功能的旋转接头(如下图所示)

通常情况下蒸汽旋转接头水用旋转接头导热油旋转接头都分为单通道和双通道

多通路(多向)旋转接头 有三个及以上通路,具有同时将一种或多种介质引入或输出功能的旋转接头。这种类型旋转接头通常是根据设备需求情况进行定制,其中以液压旋转接头居多。

MR液压旋转接头

旋转接头按通道选型你会选了吗?更多选型问题,欢迎广大用户随时咨询腾旋,我们将为您解答相关问题,并为您提供系统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