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T8071IE显示方向问题

楼主(2020-07-14):
软件中选择的型号是MT8071IE(800*480),水平方向。但在触摸屏中是以竖屏的形式显示的文件。这样会导致屏幕下方没有画面,而屏幕右边会超出。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换个方向试试呢?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0604193698

网友C(2020-11-26):
设置里HMI选竖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