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定时器的基本问题

楼主(2020-07-14):
PLC新人求助,请问PLC的定时器在工作的时候,比如延时开启开关,程序是一直在此等待等延时结束开启开关后,再继续执行下一行?还是继续不断执行后面的程序,等到后面轮运行到该行、跟定时阈值比较,到达阈值再开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者



好的 谢谢

网友B:
PLC 中的定时器不影响 程序继续执行,PLC 中有系统定义的 周期性 定时中断程序,或延时中断程序才回影响程序执行

网友C:
触发条件满足情况下,跟定时阈值比较,到达阈值再开启开关。

网友D:
从定义,或字面意思理解就行。

不用想的过多。

网友E:
倘若程序一直在此等待等延时结束开启开关后,再继续执行下一行。那么启动一个延时后,PLC还能干活吗?

网友F:
程序会继续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