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8部件库导入时意外丢失部件情况恢复办法

楼主(2020-07-14):
EPLAN P8 导入EDZ部件库时,导入完成后,发现所有部件丢失了,连自己以前自定义的部件都没了。此时,打开工具部件部件主数据管理器,发现原有部件还在,这可能是EPLAN P8的一个BUG。解决方法是先打开工具部件同步当前项目,将当前项目中的部件信息传送到部件库中(这也是把别人的项目部件信息导入到自己部件库的一种方法),然后打开工具部件管理,在部件管理器中的字段筛选器先选择电气工程,然后等几秒(主要是等EPLAN完成筛选动作),再选未激活,这时,会发现刚才消失的部件又回来了,这种情况不正常,只能暂时解决问题,根本解决还是要找个以前的mdb文件恢复下(放到在C盘下user/public/EPLAN/Data/部件/company name目录下),如何恢复网上很多自行查找,也就是在部件管理器附加设置下。关键提示,在做部件库导入前,一定要养成习惯将上述目录下的mdb文件备份好。

楼主:
补充下,如果导完出现没反应情况,试下下面的方法,就是很慢很慢,网上找到的

1,先把要导入的数据库文件设置成主数据库:
工具-部件-管理-附加-设置里面,把数据库设置为想导入的MDB部件库文件,然后确定。
,然后在导出:
附加-导出(选择EDZ格式),保存到一个位置。
,设置里面恢复默认主数据库,然后导入刚才那个EDZ格式部件库文件就行了。

还有:

1、在菜单工具->部件->部件管理中的附加->常规->部件数据库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库,然后确定,再在附加->导出中,导出为“*.CSV”的格式。导出完成后,再在附加->常规->部件数据库选择原来的数据库“ESS_part001.mdb”,再附加->导入文件选刚导出的“*.CSV”即可。
2、菜菜单栏工具-零件(或部件)-管理-附加-导入-导入数据集对话框里,选择部件库格式类型,那么选择XML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A:
也可以完全把EDZ的格式改成RAR 解压出来,之后放到系统的宏文件夹即可。省的导入怎么大的数据了。只要更新主数据库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可以尝试下EPLAN P8自带的修复工具,工具在eplan安装路径C:\Program Files\EPLAN\Electric P8\2.4.4\Bin  ELogFileConfigToolu 运行即可修复,效果等同重新装,会重置所有配置,所以修复之前切记导出设置。然后,打开EPLAN P8 ,如果消息提示(工具--系统消息)回复设置数据库错误,可尝试关闭当前项目,然后再打开,会发现上述问题没了

网友B:
我也是导入太多品牌的部件,导致所有部件都不能检索操作,后来我尝试了一下部件管理-附加-更新查找索引

楼主(2020-08-20):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导入太多品牌的部件,导致所有部件都不能检索操作,后来我尝试了一下部件管理-附加-更新查找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