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at()使用

楼主(2020-07-14):
脚本如下:Temp_软件版本 = !FORMAT(V0900,"00"),我是想让V0900的值只有一位数时前面补一个0,比如V0900值为1时,显示01,我知道输出框可以前导0,我是把好几个数值放到一个字符串里的,又不想弄几个输出框拼接在一起,所以把几个数值用FORMAT格式化成所需要的的格式放到一个字符串中,但是测试的时候被格式化的数值都显示为0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FORMAT用的没问题, 发上你整行的脚本看看是如何放倒一个字符串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MAT用的没问题, 发上你整行的脚本看看是如何放倒一个字符串的才行。...



原因找到了,我放在启动策略里,启动的时候没有读到PLC数据,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