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工作原理

楼主(2020-07-14):
  涡街流量计是基于卡门涡街原理研制的一种自然振荡型流量计,原理是将一个非流线型流量元件垂直插入管道流体之中,当流速足够大时,在流量元件的下游就回产生旋涡,并且产生的旋涡频率与介质流速在很宽的范围内成线性关系。

  与此同时与涡轮流量计相比,涡街流量计没有可动的机械零件,寿命长维护量较小,仪表系数稳定,容易在各种工作环境中保证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并且节流装置还必须与压差变送器配套使用-安装=-维护极其麻烦,费用也较高。

  上海有恒测控UH-LUGB涡街流量计可以测量蒸汽、空气、一般气体及液体的体积流量和质量流量,广泛用于石油、化工、热力、纺织、电力、环保及市政建设等行业

主要功能及特点:

1、具有较宽的测量量程范围,测量精准度高,压损小具有高可靠性和长期稳定性。

2、结构简单,安装维护方便,无可动部件,无机械磨损。

3、全新的外观设计,标准出口级英文表头显示,完全替代了英文代码模式。本体采用精密铸造工艺,外形美观,耐高温抗腐蚀性极强。

4、常用信号有脉冲或者模拟信号,信号稳定,抗干扰性能强悍。

主要技术参数

 1、测量介质:液体、一般气体、蒸汽

 2、公称通径:DN15~DN300(满管式)、DN150~DN2000(插入式)、DN2000以

    上口径协议供货

 3、介质温度:-40~100℃(常温)、-40~250℃(中温)、-40~320℃(高

    温)、-40~350℃(超高温)

 4、公称压力:1.6MPa、2.5MPa、4.0MPa(>4.0协议供货)

 5、精    度:±1%R,±1.5%R(满管式)

              ±1.5%R,±2.5%R(插入式)

 6、供电电源:+12VDC(三线制脉冲输出)、+24VDC(三线制脉冲输出型及二

    线制电流输出型)、3.6V锂电池、双供电

 7、本体材质:304(其它材料协议供货)

 8、防护等级:IP65(其它防护等级协议供货)

 9、环境条件:温度-20℃~55℃,相对湿度5%~90%,大气压力86~106kPa。

安装要求:

1、安装场所应不能有强烈震动和强磁场干扰。泵或阀等引起的管道震动将造成测量错误的可能,严重甚至影响仪表的正常测量,需在其上下游2D处加设管道紧固装置,支撑管道或者用软管隔离,加强抗震效果。

2、避开高温热源和辐射源的直接影响。若必须安装,须有隔热通风措施,在测量蒸汽等高温介质时,为防止转换器温度过高应进行隔热处理,确保流量计外壳暴露在外,以便热量向外辐射,防止仪表电子部件温度过高影响流量计寿命。

3、避开高温环境和强腐蚀气体环境。若必须安装须有通风措施。

4、防爆型传感器和变送器安装于危险场所,安全栅、显示仪表、供电电源,计算机等关联设备必须安装在安全场所,传感器和变送器应有可靠接地,防爆底线不得与强电系统保护接地共用。

5、流量计应避免安装在架空较长的管道中上,由于管道的下垂容易造成流量计与法兰间的密封泄露。若必须安装时,须在流量计的上下游2D处分设管道支撑点。

6、仪表最好安装在室内,安装在室外应注意防水,防潮及防晒,使用防护罩遮阳,特别注意在电气接口处应将电缆线弯成U形,避免水顺着电缆线进入放大器壳内。

7、流量计应避免安装在阀门出口较近位置,否则阀门的开关会影响流量计寿命,严重时会损坏流量计。为方便维修,应安装旁通管道特别是某些产生过程中不能中间停止流体的场合。

8、请保证管道内介质处于满管状态,流量计可以安装在水平或者垂直管道上,如果安装在垂直管道上,被测介质是液体时须自下往上流动。

9、流量计的上游不应设置流量调节阀,而是把流量调节阀放在流量计的下游。

10、仪表对安装点的上下游直管段有一定要求,否则会影响介质在管道中的流场,影响仪表的测量精准度。

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流量计的流向箭头方向应于管道内流体流动的方向一致。

2、安装流量计的管道要符合本说明书规定的前后直管段(如下3.仪表管道安装要求),否则会影响流量计的测量精度,严重时会损坏流量计。

3、安装流量计时,在电焊法兰或者管道的过程中,流量计须不在管道上,以免损坏流量计的内部配件。

4、流量计运行前仔细检查流量计的安装及接线等是否正确无误。

5、如是DC24V供电的流量计,务必先提前用万用表检测DC24V的供电电源是否含有交流电成分,如含有交流电成分则千万不要接线,会造成线路板烧坏,无法使用;请务必保证供电电源是DC24V。

5、接通电源后观察液晶屏幕是否有流量显示。

6、缓慢打开阀门,打开时间不小于2分钟,到一个较小的压力时停止,观察传感器周围是否有泄漏现象,并观察液晶屏幕是否有流量显示。

7、若情况正常,则开大阀门,稳定一段时间后,观察液晶屏幕显示的流量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