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点跨越高层代号后,端子不显示线号

楼主(2020-07-14):
如图所示,我的C12、C13线号是从其他配电柜引进来的电缆(每一个配电柜都有独立的高层位置,所以这两个信号是从其余高层代号下引入的),到这个配电柜,我直接使用中断点,输入对应的C12、C13,生成的端子没有上端图表,不显示上端设备,只有下端设备,而且不显示线号,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望各位老师赐教

楼主:
如果中断点需要一 一对应的话,那图纸中相同的那么多的中断点如何对应

网友A:
  不显示线号可能是因为没有连接内外部目标,(中断点不是目标),而且跨高层直接用中断点也不对啊,应该用端子中转,(端子是目标)

  你可以看一下端子图表里线号对应的文本符

网友B(2020-10-02):
坛里大神多,我们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