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为什么导线表面氧化了

楼主(2020-07-14):
公司的新设备投用不久,现在发现好多的导线表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氧化发黑现象,

以往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过流发热导致的铜质电缆表面氧化,但是图片这些都是正常使用

中的,并没有任何过流的现象,导线的绝缘层完好,不清楚是何原因导致发黑

网友A:
端子质量问题   还有接线不规范

网友B:
经历过环境有腐蚀性气体吧!

网友C:
空气污染  ,电流杂波

网友D:
压电处接触好就行了,环境没法搞

网友E:
我们以前公司的污水电柜,有的没事,有的电柜和污水池在一个房间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污水挥发的气体里有腐蚀性的物质导致的,跟你的图片一模一样。

网友F:
空气中有腐蚀的气体与铜产生氧化反应。

网友G:
腐蚀环境,接头都上锡或镀锌处理吧

网友H:
应该是气体腐蚀的

网友I:
控制柜做正压柜

网友J:
是空气中有脏东西。。你看端子绝缘皮,塑壳断路器的绝缘片都落灰发黑了。

网友K(2020-08-23):
碰到很多了,都是气体中有污染,腐蚀性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