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两台EH3通过通信,控制八台步进电机

楼主(2020-07-14):
请问各位大神台达两台EH3通过通信,控制八台步进电机,通讯选择哪一种方式,怎么写程序,才能完美的联动起来,有哪位大神帮我写两台中的各一条轴的联动程序?(即plc1,Y0与plc2,Y0)联动程序,找了好多资料 都没找到,求那有哪位大神教教我

网友A:
问题不太清楚啊,用以太网吧

网友B:
直接换AS200的不好吗,12点200K输出

网友C:
我的想法是一主一从,主的Y0输出的同时通过通信控制从的y0输出。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PLC1 Y0有脉冲输出,需要PLC2的Y0也有同样的输出?PLC1可以通过通信把数据发给PLC2

网友E:
通讯选择以太网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参考以下:

与变频器通讯的话,一般都是MODBUS RTU

对于联动程序,不太清楚楼主表达的意思,可否详细说下

网友G:
楼主可以用MODBUS RTU
通讯的

网友H(2020-09-07):
八台步时不支持MODBUS的话,可以对PLC重新选型:XD5-60T10-E支持10路高速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