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恒压供水一拖三

楼主(2020-07-14):
大学修的是自动化,毕业后在一家做二次供水的公司上班,主要工作是配电箱和售后维修,编程序另外有人负责。因为离家近,空闲时间也多,所以就这样度过了三年。最近感觉有点迷茫,继续这样待下去前景不大,还是想把大学丢了的PLC学起来。想自己编个供水的程序,虽然指令这些都懂,但是编的时候就是没得头绪,不知道从何开始,想了几个小时也就编了几个程序段。。。。实在惭愧。。哈哈哈

   有没有大神有恒压供水一拖三的程序让我参考参考啊

网友A:
先搞个工艺流程图,按照流程图、动设备起停、恒压控制回路搭建,加上各种参数监控编写。

网友B:
这个你去百度一下,都有的,先搞个简单的一个泵的模拟模拟

网友C:
我和你差不多

网友D:
先要弄清流程,根据工艺编写程序很快的。

网友E:
我也想去浑浑噩噩啊   奈何 人家不给我机会啊

网友F:
对于一些故障处理之类的很稳定的程序来说,你可以选择模糊控制,一般不考虑故障,可以用移位指令来实现。反正方法很多。都可以

网友G:
恒压供水一拖三,是一个变频器控制三个电机

但是电机需要交替启动,自动情况下,建议三个电机可以自行轮流启动,

手动控制,需要单独启动

同时采集压力信号,进行PID控制

网友H(2020-08-31):
工艺有了·编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I:
感谢楼主的求助,跟帖中发现了答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