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CAD制图初学入门问题你遇到过吗?CAD制图初学入门全攻略!

楼主(2020-07-15):
 作为一个CAD初学者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CAD制图软件操作方面问题,无法顺利解决。因此,小编和设计院高手朋友们对这些常见的CAD制图初学入门问题进行了汇总和解答,整理出了这份干货满满的CAD制图初学入门攻略!

 1、怎样添加CAD工具条?

选择视图选项卡,用户界面中点击工具栏,选择GCAD(浩辰CAD),需要的工具条勾选即可。

2、工具栏不见了怎么办?

1)从【工具】菜单选择【选项】,或命令行直接输入OP,【配置】选项卡下【重置】按钮。

2)命令行输入MENULOAD,然后点击浏览,选择GCAD.cuix加载即可。

3、如何在绘图区显示坐标框?

可以直接通过 F6 键进行切换,或者命令行输入 COORDS,将系统变量修改为1或者2。系统变量为0时,是指用定点设备指定点时更新坐标显示;系统变量为1或者2时,能不断更新坐标显示。

4、鼠标中间滚轮失效了怎么办?

用户在使用鼠标滚轮时,应注意鼠标中键的设置命令mbuttonpan 。特别是有些用户会安装一些鼠标驱程序,导致鼠标滚轮失效;初始值为1,当按住并拖动按钮或滑轮时,支持平移操作;当其设置值为 0 时,支持菜单 (.mnu) 文件定义的动作。

5、如何设置自动保存功能?

步骤一:选项设置界面中,打开和保存中可以直接设置;

步骤二:将变量 SAVETIME 设成一个较小的值,如 10(分钟)。浩辰CAD 默认的保存时间为90 分钟。

6、如何从备份文件中恢复CAD图形?

首先,要使文件显示其扩展名(打开我的电脑,【工具】选项卡,文件夹选项,【查看】选项卡,取消【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的勾选);其次,显示所有文件(【隐藏文件和文件夹】选择列表,选择【显示隐藏的文件】);找到备份文件,位置在浩辰CAD选项的【文件】选项卡,将其重命名为【.DWG】格式。

7、如何关闭CAD中的*BAK文件?

方式一:选择【工具】菜单,打开【打开和保存】选项卡,取消【每次保存时均创建备份副本】的勾选。

方式二:也可以用命令ISAVEBAK,将ISAVEBAK 的系统变量修改为0,这样保存时不会创建【*BAK】备份文件。

8、连续选择无效时怎么办?

执行OP(选项)命令,【选择集】选项卡,取消【用SHIFT键添加到选择集】的勾选,去掉勾后,则加选有效。

9、文件安全保护的设置方法是什么?

方式一:右击CAD工作区的空白处,弹出快捷菜单,选择【选项】命令,点击【打开和保存】选项卡的【安全选项】按钮,我们可在文本框输入口令进行密码设置。

方式二:保存文件时,可以对软件进行加密设置。

10、怎样用TRIM命令同时修剪多条线段?

例如:直线 AB与四条平行线相交,现在要剪切掉直线AB右侧的部分。执行TRIM 命令,选择AB并回车,然后输入F并回车,然后在 AB右侧画一条直线并回车。

11、如何快速输入圆弧对齐文字?

在实际工作中,有时需要对文字进行一些特殊处理,如输入圆弧对齐文字,即所输入的文字沿指定的圆弧均匀分布。

12、如何删除顽固图层?

方法 1:将无用的图层关闭,当全选、COPY粘贴至一新文件时,那些无用的图层就不会贴过来。如果这个无用图层定义过块,且另一图层还插入了这个块,则不能使用这种方法。

方法 2:选择需要留下的图形,然后选择文件菜单->输出->块文件,这样的块文件就是选中部分的图形了,而图形中未包含的图层也不就会被保存。

方法 3 :打开一个CAD文件,关闭需要删除的图层,在图面上只留下你需要的可见图形。将文件另存为*.DXF 格式,并在弹出的对话窗口中,选择工具-选项-DXF选项,勾选选择对象。保存确定后,就可选择保存对象了。

方法 4 :用命令laytrans,可将需删除的图层映射为0层即可,这个方法可以删除具有实体对象或被其它块嵌套定义的图层。

13、如何使用设计中心?

命令行输入adcenter,快捷键:ctrl+2均可调用设计中心。通过设计中心,用户可以访问图形、块、图案填充和其他图形内容。而且,可将源图形中的任何内容拖动到当前图形中,还可将图形、块和填充拖动到工具选项板上。

另外,如果打开了多个图形,则可以通过设计中心在图形之间复制和粘贴其他内容(如图层定义、布局和文字样式)来简化绘图过程。

14、如何灵活使用动态输入功能?

启用【动态输入】时,工具栏提示将在光标附近显示信息,该信息会随着光标移动而动态更新。快捷命令输入DS,调取草图设置,对动态输入可以直接设置。

15、镜像命令的反转技巧怎样用?

默认情况下,镜像文字、属性及属性定义时,它们在镜像后所得图像中不会反转或倒置。如果制图确实要反转文字,可将MIRRTEXT系统变量设置为1,默认值为0

16、样板文件有何作用?

快捷命令输入ATTEXT,调取样板文件属性对话框。DXF是图形交换文件。输出为 DXF文件,提取出的属性为已修饰过的图形交换格式,该格式只包含图块参考、属性及扩展名等信息。文件以 .dxx为扩展名来储存。

17、怎样定制打印设置模板?

换言之【如何保存打印列表】,解决方法:OP选项——打印——添加打印列表,但在这之前,你得自己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列表。

18、如何将默认保存文件设置为低版本?

快捷命令输入OP,点击打开和保存选项卡,在文件保存-另存为处选择低版本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部分CAD制图初学入门攻略,是不是干货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