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建箱柜宏

楼主(2020-07-15):
请教各位前辈老师,如何创建一个箱柜可以使箱柜像软件自带的箱柜一样成为一个整体,使用自动解析功能只能解析相类似的柜体,不能满足需要。

楼主:
困扰了我好久的难题,终于让我解决了,感动哭了,原来只需要添加一个设置就能将所有组件固定(将组件固定在上一组件上,不能移动);若需要将箱柜的所有组件放置在S1箱柜下,可以通过先将模型导入到宏文件生成宏,并新建部件将其关联,然后将箱柜插入至宏文件中,此时就有了问题中的所有组件都在S1箱柜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困扰了我好久的难题,终于让我解决了,感动哭了,原来只需要添加一个设置就能将所有组件固定(将组件固定在上一组件上,不能移动);若需要将箱柜的所有组件放置在S1箱柜下,可以通过先将模型导入到宏文件生成宏,并新建部件将其关联,然后将箱柜插入至宏文件中,此时就有了问题中的所有组件都在S1箱柜下了。

对,就是这样的,只要你有信心的观察,发现原来也就这么回事,是不是感觉到一下子懂了很多?这也有一个软件呢,也可以设置,有一个3d箱柜软件,好像也是威图出的软件,到时候我发给你链接看看

网友B:
解决问题能力又有突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My 困扰了我好久的难题,终于让我解决了,感动哭了,原来只需要添加一个设置就能将所有组件固定(将组件固定在上一组件上,不能移动);若需要将箱柜的所有组件放置在S1箱柜下,可以通过先将模型...



好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问题能力又有突破了



我觉得就是碰巧,往属性里一试,找到了。

网友C(2021-09-01):
看看感觉自己也会了,但是到自己操作就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