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500PN/IE通讯问题

楼主(2020-07-16):
用的是CPU 1513-1PN,子站是IM155-5,通讯是否可以用普通网线超6类代替?交换机是否一定要用工业交换机?

网友A:
不一定要西门子或者菲尼克斯的网线  普通的超5类 6类网线也可以使用  CAT5E支持100M   CAT6E支持1000M。家庭交换机不支持PN EIP 等通讯协议,故一定要使用工业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西门子或者菲尼克斯的网线  普通的超5类 6类网线也可以使用  CAT5E支持100M   CAT6E支持1000M。家庭交换机不支持PN EIP 等通讯协议,故一定要使用工业交换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