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网关采集多台PLC数据到SQL数据库UPDATE更新数据表

楼主(2020-07-16):
        IGT-D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智能仪表、远程IO与数据库之间双向通讯,既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上报到SQL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设备;数据库软件支持MySQL、SQLSwever、PostgreSQL。

        网关安装在设备侧,随设备启动、停止,不会错过任何数据,已批量用于多种行业的智能工厂,大大提高MES等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施效率。IGT-DSER带有两种数据缓存功能:
        1. 高频次采集数据缓存,打包后写入数据库,比如1秒采集一次数据,30分钟往数据库写一次;
        2. 断网、服务器维护上报异常时,将数据缓存,待故障解除后重新上报到数据库;

        这里采用IGT-DSER智能网关收集两台设备的数据,更新到SQLServers数据库,设备上的PLC型号是三菱R08CPU,网关上有两个网口,网口1通过交换机连接两台PLC设备,网口2通过路由器连接服务器。

        首先通过数据库工具软件navicat连接数据库服务器,建立好数据表,如下图:

        每台设备一行数据记录,根据设备ID按周期每5秒更新一次数据表,通过网关的参数软件设置的数据配置如下:

        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下载数据配置到网关后重启网关,网关即进入工作状态,按照设定采集PLC的数据后更新数据库。可以打开数据表查看数据更新状况,如下图:

        R08CPU的设置如下,两台PLC除了IP地址不一样外,其它都一样:

        网关支持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罗克韦尔、施耐德等几乎所有的PLC,网关默认是Modbus协议集,可根据实际的PLC型号,通过参数软件进行切换,以下有详细的步骤。

        首先,电脑上运行网关的参数设置软件,通过交换机网线连接到网关模块,设置电脑的IP地址与网关同网段,网关的默认IP是192.168.1.244,然后通过‘工具’->‘搜索在线网关’搜网关设备:

        点‘参数读取’,然后切换网关的系统型号为‘IGT-SER-QL 三菱Q/L/R系列 ’,点‘确认当前选择’,然后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下载,‘工具’->‘重启网关’重启:

重启之后,再次搜索在线网关,系统型号已切换到IGT-SER-QL,然后设置IP地址等参数。

网友A:
罗克韦尔的PLC可以吗?标签方式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克韦尔的PLC可以吗?标签方式通讯的



可以的,这里有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6761355

网友B(2020-10-15):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A:
上报数据到MySQL支持多少个数据点数?
如果断网了,数据会不会缓存?

楼主(2021-10-14):
引用 网友A:
上报数据到MySQL支持多少个数据点数?如果断网了,数据会不会缓存?...



        IGT-SER系列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智能仪表、远程IO与数据库之间双向通讯,既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上报到SQL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设备;数据库软件支持MySQL、SQLServer、PostgreSQL。相关软件和手册下载

        网关安装在设备侧,与设备同时起停,不担心数据丢失;在断网、服务器维护上报数据有异常时,网关主动将数据缓存,待故障解除后自动重新上报到数据库;网关也支持多服务器冗余、异常未提交数据本地保存等功能,确保数据安全;已批量用于多种行业的智能工厂,大大提高MES等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施效率。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埃和智能」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1854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