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断电记忆功能

楼主(2020-07-16):
步进电机驱动器断电记忆功能:

相信很多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在使用的过程之中突然停电了怎么办?其实啊这个问题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断电记忆功能就可以去解决了,也就是说在断电的那一刻是处在一个相位上面的,停电之后通电要是与这个相位不同的话,那么电机就会出现抖动但是只是一下,同时为了可以去消除这个抖动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要去让它记住这个相位才可以。

那么步进电机在运行的时候序列是为8个,比如是直接停在第4步上面了,那么突然断电了,重新通电之后,如果是在4号位置上直接去开始驱动第1步就会出现一个小的跳步了,但是如果系统还能够记得目前还处于第4步的话,那么就可以正确的发出命令走第5步或第3步了。

那么现在市场上绝大部分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是没有断电相位记忆功能的,特别尤其是采用常见专用IC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那些专用IC通电之后复位脚的这个复位信号会把电机相位复位到初始值,那么通电的q抖动是没有办法去直接避免的了,就算是用绝对值的伺服电机它也得可以去判断与修正一下的,也可以看成是抖动产生的。

所以准确的说基本上是不存在断电通电不抖动的电机,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看这种抖动的情况是对你的整个应用有多大的影响的,那么我们可以去采取,让其直接去记录停机的坐标,然后在通电之后就可以直接去恢复到那个坐标点了,这样就可以去避免抖动的产生了。

网友A(2020-12-12):
楼主你好,那应该怎么让步进电机直接去记录停机的坐标呢?硬件还是软件实现啊?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