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分享】您遇到过变频器“中暑”吗?

楼主(2020-07-16):
自本月16号开始,逐渐开启了长达40天的三伏天的模式,烈日炎炎的天气给大家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酷暑难耐,这么热的天气,在项目现场工作的变频器同样也会“中暑”,因过热而“罢工”。

多项研究和实践表明,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的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的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变频器使用寿命减半。

大家在项目中遇到过变频器中暑的现象吗,最后是如何给它解暑的呢,欢迎有类似经历的坛友们回帖分享交流。

参与奖励:

优秀参与奖:  若干  奖励  20元微信红包

参与奖:若干   奖励50积分

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020年8月16日止

网友A:
按说明书规定工况运行不会出问题,所谓中暑都是运行条件发生变化,比如散热风扇风量下降、散热通道不畅和其他影响散热的因素。

环境温度升高10°C寿命减半的说法没有依据。

一个例子。10几年前处理的变频器故障,130KW电机,正常运行二年多,在春夏交替的季节,经常报警停车。随着环境温度上升,报警更频繁。因手头没手册(10几年前还没那么方便上网找手册),不知报警信息内容,觉得像是超温报警。后来查看散热相关的部分,才发现散热通道(专门设计通往柜外的)被粉尘堵塞,变频器散热器沟道覆盖较厚粉尘,清除后正常运行了。

网友B:
变频器报过热在现场遇到过一次,三菱的变频器用了10来年了,风扇不转了,到夏天驱动器报过热罢工了。

以前测试老化变频器的经验:冬天老化烤箱关风口,夏天老化烤箱打开风口,甚至直接进风取车间的22-28度空气,排风排到工厂外。后面在供水行业,直接设计水冷变频器,温升不是问题了。总结1、增加散热风速;2、降低进风温度;3、采用水冷或者油冷机构。(同样负载下,环境温度升高10度,变频器温度不止10度,这个很多次现场测试经验的)

网友C:
炎热的夏天,的确电器运行是温升很高的,在建设初期,我们就采用远离车间发热源,通风,在变频器集中地区,我们采用空调制冷方式,直接降温。

网友D:
我们一般在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在控制柜外加空调!一般工况,在自身风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变频器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E:
按保养指导书定期清理风扇处的灰尘,恢复其散热能力!机柜加装空调能极大的改善电器元件的使用状况。

网友F:
现在,一般要求厂家,在配电室安装空调,保证所有电气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G:
大多数时候是因散热不好,造成的原因跟安装环境相关,通常就在风机边上,天长日久的难免会沉积粉尘,只要定期检查清理就会避免过热报警保护。

网友H:
常遇到变频器过热的问题,通常从3个方面去考虑:1,变频器安装的位置,是否考虑了散热足够的空间;2,变频器安装的环境,涉及到粉尘和温度,灰尘过多考虑定期清理或者解决灰尘的来源;环境温度可以通过空水冷或者空调降温来解决;3,变频器散热风机以及散热通道是否正常。

网友I:
留个路标,日后再来。

网友J:
遇到过,到了夏季,我们的变频器设计比较早,没有空调系统,采用是冷却风扇降温系统,结果夏季经常报过流报警,我们只能外加风扇降温。

网友K:
停机,半个小时后,再开机使用,一晚上折腾两三次。第二天早上,开始报备件。

网友L:
我们这边用得是厂房,没有任何空调,通过变频器是的参数来调整的电机温度设置,因为我们电机是长期运行的,属于物流行业,长期属于运行状态,如果电机温度过高,变频器会报警,通过参数设置3-5度的温度,就可以,不要设置太高一般来说

网友M:
记得以前遇见过一家做无纺布(口罩材料)的设备出现过类似变频器“中暑”现象。

设备很庞大,单小功率变频器(7.5KW以下)就用45个。而且都是同一个品牌,貌似台资企业的品牌。具体品牌忘记了。

45个变频器安装在一个大大的电控柜里面,上电以后煞是壮观。不过随着夏季高温,再加上车间粉尘。虽然有冷却风扇辅助降温,但无济于事。最后还是有多个变频器发生高温报警故障罢工了。

当时逐一排查,几乎每一个报故障变频器都是温度过大,原因是变频器自带风扇损坏。长期高温导致。

别看只一个小小冷却风扇,确实可以起到一定降温。通风作用。

风扇损坏有自身问题,也有粉尘问题,也有赃物堵塞问题。

一般讲,对于变频器这类电子器件,温度敏感性较高。需要一个干燥。无粉尘。温度适中环境中长期工作。否则故障在所难免!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报过热在现场遇到过一次,三菱的变频器用了10来年了,风扇不转了,到夏天驱动器报过热罢工了。以前测试老化变频器的经验:冬天老化烤箱关风口,夏天老化烤箱打开风口,甚至直接进风取车间的22-28度空气...



选水冷变频器的都是不差钱的,哈哈。

网友O:
感觉主要温度高了过热

网友P:
开空调咯,自己不努力,只能靠空调努力了

网友Q:
我们单位做焦化设备的,电气室必须有空调呀,再说了,变频手册写的很明白,不同温度对应的降容曲线。我3kw的电机,为了防尘,有个地方没装空调,为了应对高温,都选过11kw的变频。

网友R:
这一段时间变频器出问题多啊

网友S:
热天变频器出问题很多,特别是控制柜散热做的不好,问题就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一段时间变频器出问题多啊



有时间可以来分享分享哦

网友T:
遇到过。配电室内是有空调的,有时候空调堵了停机,变频器很热。

再者变频器风机工作超过两年到了坏了,发热严重,拆卸的小风扇全是灰,定时更换小风扇

楼主(2020-08-18):
结帖啦,奖励明细如下:

奖项用户昵称奖励
优秀参与奖李纯绪20元微信红包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20元微信红包
参与奖孟非50积分

早起的小鸟50积分

victor32950积分

sky201850积分

ozoner50积分

刘付江50积分

李东泽50积分

望了她450积分

郭远林50积分

Smile-lyc50积分

nigel9985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