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通过RS485模块与热敏打印机进行自由口通讯

楼主(2020-07-16):
求助西门子1200通过RS485模块与热敏打印机进行自由口通讯打印温度压力等,只需向打印机发送需要打印的内容,PLC无需接受内容,有没有大神可以稍微给做一点示范,万分感谢。

网友A:
自由口接收,根据设备描述的是打印机可以判定,一般PLC接收需要设置结束符,或者根据字符长度设置接收字节计数。

网友B:
详细进工控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9/808501/808501_1.shtml

这是我写的一个关于1200用232和热敏打印机通信的例子。由于第一次使用西门子,勉强实现功能

希望有所帮助。

有疑问请继续提问。

网友C:
参考以下:

根据打印机的通讯数据格式,程序里根据此格式整理好数据再进行发送

网友D(2020-10-22):
用直接发送给打印机就行了,就一个传感器决定什么时候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