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电源频率50HZ和60HZ对低压电气的影响讨论

楼主(2020-07-16):
针对国内用户电压都是380V 50HZ为主,但一些出口到国外的设备电源可能和国内不同,比如日本电源有380V 60HZ和200V60HZ之差异。

如果说电源不同频率和电压对电动机影响还是蛮大滴,但是大家很少去谈论电源电压不同频率对低压电气的影响到底如何?

比如一套低压电气控制柜中断路器、继电器、接触器等低压元器件如果是按照380V50HZ制作的,如果出口到国外使用在电源380V频率60HZ工况下,对电气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其实不得不说一些国外电动机名牌都有标注50/60HZ通吃好处,只不过频率不同,功率有差异性。

针对我们常见的低压电器貌似也有标注50/60HZ通用的,不过似乎很少。一般50HZ最常见!!

欢迎大家讨论!

有效讨论分享可以获得30~100积分不等!

期待您的参与!!

网友A:
频率只对电感性(或电容性)负载有影响,电阻性负载没关系。比如变压器(或接触器线圈等),电源频率高了相当于负载阻抗增加,使功率下降。又如白炽灯,50/60Hz对它没影响,只跟电源电压相关。

60Hz的变压器,用到50Hz电源上,相同电源电压,空载电流增大,发热量增大,因为电压稍高一点就会进入磁饱和。

一般情况,电源频率50/60Hz影响不大,设计参数能在适用范围,可以通用,无论标注与否。

网友B:
电网电源频率提升后,由于肌肤效应增强所导致的温升提高幅度小于20%,由于铁损增大而导致的温升也不会超过27%

网友C:
一般电阻性负载没事,但是电机类型的问题很大,比如交流电机转速肯定会有影响n=60f/p

网友D:
这是因为中国的电网标准电压和频率都按照规范标准执行的,那么在其它设计使用的时候根据这个标准,执行统一的要求,没有其它选择,也就不用特别注明50/60HZ的区别了。

网友E:
可能一般情况下感觉不到这种区别.

网友F:
看到好几次有些朋友的设备出口到国外,然后电源电压不符造成的麻烦,个人认为频率高些对断路器空开中间继电器的影响还小点,主要是电动机变频器受到的影响还大

网友G:
出口到国外的设备,由于没有顾及到电源频率的问题,导致真空泵在使用中抽力不足!

经分析原因为:国外为60Hz频率电源,而选配泵的电机额定频率为50Hz,造成电机发热现象,功率不达标!

网友H:
特别是含感性负载的设备一定要根据厂家提供的额定工频参数来选择使用,出口制造商也要根据使用国家的频率来设计制造并测试并提供相应的产品参数指标,这样才能确保技术性能及安全可靠的使用设备。

网友I:
60Hz的电机速度更快一点,50Hz的电机速度慢一点,对电机轴承,转子有一定要求。

网友J:
大神众多啊,小弟受教了。每天逛一逛

网友K(2020-09-04):
对于厂商铭牌明确标称50hz系统的负载设备,如果长时间使用60hz电制(特别是感性负载),会对设备使用性能产生影响!50hz/60hz电制通用的系统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