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1500通讯问题

楼主(2020-07-16):
之前没用过intouch,现在需要测试一下intouch与1500通讯,我安装的是10.1的软件,DASSIDirect 3.0驱动,按照资料配置好程序后,用WWClient测试通讯,读取不到数值,也不确定是否通讯上了,地址是否是下示

数据块离散点:DB1.DBX0.0 对应intouch中的DB1,X0.0

数据块字变量:DB1.DBW0 对应intouch中的DB1,W0
数据块实数:DB1.DBD0 对应intouch中的DB1,D0
数据块整形:DB1.DBD0 对应intouch中的DB1,DINT 0
输入点:I 0.0 对应intouch中的   I X0.0
输出点:Q0.0 对应intouch中的  Q X0.0

网友A(2021-09-04):
2014 2017 2020能读取s7-1200的数据,s7-1500应该也能读取的,你可以安装新版本试试

网友B(2021-11-15):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报错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