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查看运动控制卡内部是否含有程序

楼主(2020-07-17):
我们设备上用的DMC-1850运动控制卡,怎么查看内部是不是有程序呢 用GalilTOOLs?

网友A:
如果程序没有被加密,就可以看到。如果加密了,就是设计者不想被你看到。

可以用菜单里的upload program 。看看上传出来的是一个“空”的程序,还是有内容的程序。也可以用指令LS,有程序就会列出来。

如果看到错误提示,那就是程序被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