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一段程序

楼主(2020-07-17):
如果一个欧姆龙温控表的PV值,通讯到了PLC里面,地址为D200,上位机采集上去了,现在要在PLC内部写一段程序,就是温度如果五分钟无变化,那么触发一个W30.00的状态位报警,求指教这个程序怎么写。。。谢谢大佬,PLC为cj1m-cpu13

网友A:
搞一个比较,一个标志位,开始延时,有变化就清零延时,无变化延时到达把你要的标志位置位。

网友B:
看看是这个意思吗,这个CPU好烦,有的定时器不能用还必须得BC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这个意思吗,这个CPU好烦,有的定时器不能用还必须得BCD的...



那个mov #3000传送到T1是什么意思。。。大概能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5分钟的时候传送一个值,1秒钟的时候传送一个值然后做比较,还有下面的#5=T1是啥意思     谢谢,稍微解释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看看是这个意思吗,这个CPU好烦,有的定时器不能用还必须得BCD的...】进行回复:        ---------------------...



那比较的只是一秒时候的值和五分钟时候的值,那中间值变化的时候岂不是检测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看看是这个意思吗,这个CPU好烦,有的定时器不能用还必须得BCD的...】进行回复:        ---------------------...

        -----------------------------------------------------------------T1是当前计时的数值,3000递减 T1就是这个一直递减的数 ,3000的时候(300S)赋值一下,10(1S)的时候赋值一下,#5=T1就是0.5S的时候 执行最终的比较指令,我设1S和0.5S就是怕时间 要是设一样了,程序打架。你也可以把时间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熊7"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看看是这个意思吗,这个CPU好烦,有的定时器不能用还必须得BCD的...】进行回复: ...



我理解的就是5分钟跟上一个五分钟比较一次,现在没有哪个传感器能保证数值一点不变吧,电流值波动点 小数点就变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90806133659"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熊7"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看看是...



网友D:
用一个比较指令接通一个  定时器不就ok了

网友E:
用时间差作比较

网友F(2020-08-24):
很简单的

加个计时 加个比较久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