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结构化编程中标签和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0-07-17):
这段时间在学习GX的结构化编程。在学习中碰到一个问题。在结构化编程中怎样直接输入。软元件和数字。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图不清楚,下载附件就能看清。谢谢。

网友A:
虽然不使用标签而直接使用地址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但是软件还是存在这个功能的。

在TOOL下的Option中下,不要勾选定义新的标签选项。

HAVE FUN!

楼主:
是这个界面。我把两个勾去掉,双击问号,还是跳出标签界面。请大师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界面。我把两个勾去掉,双击问号,还是跳出标签界面。请大师再指点一下。谢谢。...

我只能告诉你我使用的软件版本为GX Works2 V1.596W版本,低于这个版本是否同样没有问题,我不会去安装低版本去测试。

HAVE FUN!

网友B:
感谢分享,欢迎常来论坛咨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