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铜芯电线是用BV还是BVR?

楼主(2020-07-18):
装修中水电改造都是隐蔽工程,暗铺的电线是不可以随意更换的,所以电线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日后的用电安全,那么在购买电线时该如何选择呢?

BV和BVR线的区别是什么?

材质相同,都是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线,只是BV线是较硬的单芯硬线,BVR是较软的多芯软线,相同面积的所承受的电流相同。

BV单芯硬线:

优点:因线较硬,使用寿命长,不易氧化,一般多用于隐蔽工程中。

缺点:导线弯曲后难以复直,多次反复弯曲拉直易受伤。

BVR多股软线(也叫二次线):

优点:线较软,多用在临时用电场所,对于敷设角度的要求大大降低,适合转弯穿管。

缺点:使用寿命短,氧化速度快,容易出现断芯、局部发热等需及时更换。

考虑到电路中暗线铺设是隐蔽工程,所以一般选使用寿命更长的BV线。

家庭用电,基本上从1平方到6平方的都要用到。

1.5平方,主要用于照明回路;

2.5平方,主要用于照明、插座开关、接地;

4平方,主要用于热水器、空调;

6平方,主要用于回路线;

10平方及以上,主要用于进户主线;

家用装修电线选购技巧

外观:光滑圆整,色泽均匀,绝缘胶皮和铜芯紧密不易剥离,劣质胶皮看着厚,但用力挤压时,挤压处会成白色,日后易老化脱落造成漏电;

偏心率:胶皮一圈薄厚一致,也就是铜芯是否在电线正中间,偏心率就低;

阻燃:用打火机烧胶皮,火机离开电线时电线应自动熄灭,并释放少量白烟,如果火苗蔓延,释放大量白烟则说明胶皮质量不好;

铜芯:高纯度铜芯抗老化,导电率高,伪劣的颜色偏黄或偏白,有杂质,可用一张白纸在铜芯上搓一下,如果白纸上有黑色物质,说明铜芯里杂质较多。

标志:是否有完整的合格证,“CCC”标志、额定电压、长度、日期、厂名厂址等完整信息;

粗细:劣质的铜芯尺寸往往比正规厂的尺寸小,而外包绝缘皮厚,电线截面线径误差不能超过0.02%;

长度:电线电缆产品的长度符合国家标准100±0.5m(即以100米为标准,允许误差0.5米)。